寻求各位如何升压~~

楼主(2009-06-15):
由于系统是电池供电,而设计中又需要24V的电压
对此感到比较头痛,找了一天没找到比较合适的IC
请各位高手们帮忙推荐
谢谢

网友(2009-07-16):
UC不太适合吧

其实驱动LED背光的IC都支持升压至30V以上.但多数适宜工作在恒流模式.如果你需要恒定电压的话,建议考虑LM2733或LM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