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焊盘是否可以设置各种不同的类型。

楼主(2009-06-15):
我在设置热焊盘的时候发现只有全局的热焊盘设置。虽然不同形状有不同的设置但是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比如,铺铜器件的圆形通空我需要有热焊盘,但是PCB上安装的圆形通空我就要全部连接。

请教下独立的热焊盘设置如何做?

谢谢

网友:
单独修改器件封装的热焊盘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独立设置引脚的Thermal pad只能在混合,分割层用。 而且热焊盘的种类只有圆形和方形。

实在不知道为什么PADS这么傻这么垃圾,我以前用allagro随意设置都可以。

请高手指点,是我没有找到方法吗

网友(2010-01-10):
PADS没有此功能。

网友:
Tools/Options/Thermals
左边是穿孔,右边是贴片。可以选择不同形状焊盘进行设置热焊盘类型(Othogoal矩形/Diagonal对角/Flood over冷焊盘),每次设置完Apply一下。
另外,在铺铜外框的属性里,选Options,把Flood over vias钩上。

网友(2010-12-09):
这个功能真的应该加上  不然很不方便啊

网友:
WG有此功能的

有WG在,PADS估计就一直这么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