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一个四层板加过孔的问题.

楼主(2009-06-16):
刚开始学pads就遇到要弄一块四层板.问题太多了.
我已在"DRILL PAIRS"中设置了TOP到GND,TOP到PWR的埋孔.但在用无模命令"VT"或"VC"的时候只能加上TOP到GND的过孔.TOP到PWR的过孔加不上.在DRILL中,我是先设定的从TOP到GND的埋孔,再设定的TOP到PWR的埋孔.是不是因为这样,在选择埋孔类别的时候它就自动加了"默认"的TOP到GND的埋孔.而要用到TOP到PWR的过孔得手工去修改呢?还是因为是我哪里设置错了?
另外,无模命令"VT"和"VC"有区别吗?好像输入后弹出的对话框都一样嘛.

网友:
Via 設為自動 只要拉線層對應就可以 如PL 1 2 ; PL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