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isplever,大家交个朋友

楼主(2009-06-16):
在学isplever,有很多问题都只能看isplever help.全是英文文档.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比较了解的朋友,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下.
交流交流,进步也快点.有意向的顶一个,交个朋友,以后也有伴交流,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在用ispLEVER~

楼主:
真的啊,那太好了,加个qq好友吧我们,有问题好交流

楼主:
公司最近做了一块板子,用ispvm下载程序到lattice ecp2m芯片上.但不知道为什么,ispvm总是检测不到设备,不知道应该从哪方面着手检查板子;
我们的下载线是7个口的,图中第5个口trst没接.
请大家帮帮忙了

楼主:
   这是我们现在板子上下载口的设计,我们有个下载线是8针的,其中有一路没有连线.其余的连线分别接了1,2,3,4,6,7,8.这种接法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因为ispvm一直检测不到设备.
   现在我不确定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板子的问题,板子是我们公司刚设计出来的,还有就是下载线接法不对的问题.
   如果是下载线接法不对,还请给位帮我纠正下

网友:
看了一下你们的PCB图,从管脚连接上面看排列顺序是没有错的...但不知道0.01u的电容加上了没有...

另外,检测不到设备,大概有下面几种原因:
(1)电源是否供上
(2)TMS、TDI等编程所用的线是否连接正确
(3)ispvm的配置文件是否正确
(4)插写用的排针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0.01u的电容之前都没加,今天试了下加上去后还是没检测到设备。
电源我是检查过的,基本上都是正常的(lattice芯片上的电源都是一个个测的,都是和原理图上的一样)
ispvm就简单的设置接受usb接口的信号,接着就是F2(scan)检测设备了;难道还有什么要配置的吗

网友:
    还是看看你电脑的并口有没有损坏! 还有它不支持ECP模式噢!

楼主:
    还有它不支持ECP模式噢!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ECP模式是什么意思,我用的芯片是lattice ECP2M.这跟我的问题有关系吗

网友:
    电脑的并口有ECP\EPP\SPP三种模式,在BIOS里面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