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99中如何修改板子的边框?

楼主(2009-06-16):
请问,在99中如何修改板子的边框,就是 broad outline,请知道帮忙,谢谢!~在线等,有分!~

网友:
你自己重新画就可以了啊!

楼主:
已解决,你那种方法太麻烦,我自己摸索了一个方法,如下:
, W' E! A  q7 Z/ W把板框导出做成一个库,在库里修改,然后点Update PCB,就OK 了,重画就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