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跨分割问题

楼主(2009-06-16):
如果叠层有限制,导致高速信号层夹在了电源层与地层之间,并且无论怎样电源划分都避免不了信号线跨电源平面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否也属于通常意识上的跨分割呢(因为信号由完整的一个地平面参考),是否需要加跨分割电容,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不算吧?
有完整的地平面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15):
LZ所述现象也应该称为跨分割现象,由于电源平面的分割,导致其上回流的不连续性,产生位移电流,引起辐射。且分为单面和双面跨分割,前者辐射较后者的大,走线和电源平面的距离越小引起的辐射越大,电源和地平面层距越大,辐射也越大,所以加不加缝补电容还要看具体情况,建议就近加1UF的C。

网友:
"是否需要加跨分割电容 ? "
兩平面不能有直流相通,但是卻要能夠提供交流迴路,就用跨分割電容。

网友:
是不是应该看一下主要的回流路径是在那里,看两个电源之间是否能够通过电容连接到一起。例如其中一个电源对纹波要求非常严格,而另外一个纹波非常严重。应该没有一定这样一定那样的情况。

网友(2010-03-25):
LZ所述现象也应该称为跨分割现象,由于电源平面的分割,导致其上回流的不连续性,产生位移电流,引起辐射。 ...
引用 网友B:

    怎样判断要多大的电容呢 ?在有些地方我看到一般用0.01uF

网友:
在论坛上还听到有人说用0 OHM电阻的,费解
一般用的0.1u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