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里的尺寸距离测量为什么无法精确测量,也就是说无法象DXP那样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楼主(2009-06-16):
请教一下用POWER PCB的高手,PCB里的尺寸距离测量为什么无法精确测量,也就是说无法象DXP那样从一点到另外一点进行测量,PCB中只能点击某一目标才弹出尺寸, 到底是怎样解决,比如在PCB里,我现在就无法测量管脚之间的中心距.

网友:
可以的,在量的时候右键选择测量的类型

网友:
用快截键Q就可以啦

网友:
测量的时候右键,选择DO NOT SNAP就可以了

网友:
鼠标指在某一点上,不做任何操作,然后按"Q",回车,然后移动鼠标,就会随着鼠标的移动显示出到原来那一点的距离

网友:
    只能说你不太会用

网友:
    一开始是会不习惯

网友:
    选了测量命令后,多看看右键上面的内容。

与protel相比各有千秋,个人更偏爱PADS

网友:
    是的,要点击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