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POWER PCB的高手,PCB里的尺寸距离测量为什么无法精确测量到

楼主(2009-06-16):
请教一下用POWER PCB的高手,PCB里的尺寸距离测量为什么无法精确测量,也就是说无法象DXP那样从一点到另外一点进行测量,PCB中只能点击某一目标才弹出尺寸, 到底是怎样解决,比如在PCB里,我现在就无法测量管脚之间的中心距.

网友:
选中测量工具后,鼠标右击,会弹出一个菜单,按照你想测量的内容选择snap to XXXX;6 [( B6 m; `9 M% s  C
要测中心距就选snap to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