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CB能否任意(随意)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

楼主(2009-06-16):
POWER PCB能否任意(随意)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
DXP都可以,为什么pads软件不行.

网友:

可以的:
1.设置好适当的GRID.
2.移动鼠标到测量的第一点.
3.按Ctrl+PageDown.会出现"dx=???,dy=???,d=???"三行字.
4.移动鼠标到测量的另一点,dx=???为X方向距离值,dy=???为Y方向距离值,d=???为两点之间的距离值.

从PADS WORK到PADS9.0这个功能都有的.

网友(2009-07-16):

按Q热键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还有个方法就是用尺寸标注,直接标出测量的距离。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能直接说没有这功能呢

网友(2011-11-29):

终于找到了,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