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四层板过孔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6-17):
对一块四层板.本来我只需要在1到4层之间的某两层打孔.出于对成本及加工工艺的考虑,是否有可以用1-4层的通孔来代替埋孔或肓孔的这种说法?在网上看到有人这么在说,我也是第一次弄四层板,对这些还不清楚.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要成本和性能同时考虑,加工工艺当然是通孔板比较好,但性能方面还是埋孔比较好些了。

网友:
    四层板一般不用盲埋孔!

网友:
    六层也可以不用吧

网友:
    是啊  通孔便宜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