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TL431的焊盘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楼主(2009-06-17):
中间那个高亮的焊盘,不知道怎么设计出来
[local]中间高亮的焊盘[/local]

网友:
這是異型焊盤的作法,用銅箔做的..

楼主:
這是異型焊盤的作法,用銅箔做的..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是,用过滤选择的方法,选焊盘可以选中,但是选铜箔,没法选中

网友:
做完后,右键菜单做选择合并,就能成为一体的了

网友:
同意二楼!

楼主:
没有看到有合并的菜单出来.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先分别画好形状 再选中 右键 associate

楼主:
先分别画好形状 再选中 右键 associate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