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ditor 问题

楼主(2009-06-17):
手动放置元件时遇到如下问题:

E- (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
W- (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1_90SQ1_20.
E- Symbol AX_P29_50_D11_50_L23_80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L1.
E-   because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1_90SQ1_20.
    due to ERROR(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

路径设置没有问题,旱盘文件也有,怎么回事呢?

多谢

网友:
你先run一遍DBDoctor,然后看看1_90SQ1_20是否在你库里的pad文件夹里,如果有的话最好是把它删了再重新更新下.我原来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