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运行时间长了程序变慢

楼主(2009-06-17):
觉得allegro窗口开时间长了后,变的很忙,很正常的操作都会很慢,隐藏了铜皮,去掉不用层的显示,都是没有改善,还试着关闭了AUTO silkscreen,还是没有效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共享共享,谢谢

网友:
把铜铂设成disabled,也就是不避让。还不行就升级电脑。搞个最豪华的配置。

网友:
16.01感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database check 一下就可以改善很多哦~

网友:
是15.7的版本吧
盗版的是这样的
呵呵

楼主:
是15.7的版本,我一般觉得最好的办法也是重启,别的都试过,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15.2中也有这种情况出现,重启后就好了

楼主:
就是重启感觉麻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