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技巧一問

楼主(2009-06-17):
我用的是PCB Editor (SPB 15.7)
請問為何我點選Net  or  任何一零件時
allegro所顯示的Net or 零件符號都是虛線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它以實線顯示?
虛線看的真是不太清楚~

我也有用view
所以可以在env檔裡鍵入"set display-nohilitefont"指令
這樣用view來看,Net就會以實線顯示…
如此看起來才明顯

但是以同樣的指令下在spb15.7的env檔裡完全無效
請高手教一下

网友:
其实没太看明白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想你可能是这种情况。没猜对请你谅解。解决办法:
Setup>user preferences 打开后点 display 在display_nohilitefont选项上打勾。

网友:
set display_nohilitefont

中间应该是下划线。

楼主:
謝謝1樓大大
安照你的方式
ok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