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llegro生成gerber就没法恢复以前编辑的样子了。。。

楼主(2009-06-17):
我还想修改和编辑...没办法弄了...怎么恢复回去啊!

网友:
可以对BRD文件进行修改,如果需要修改GERBER在CAM工具里进行会比较好。还有你的问题描述太....

楼主:
=.=我初次适用allegro来画板,之前用的是DXP...
我生成gerber之后,我的BRD文件,显示就变得怪怪的,我想改动一个电容由底层换到上层,但是我移动电容之后电源线显示有鼠线链接,而地线就是空的了...
很郁闷啊...

还有我用cam检查gerber,发现没外框-,-
真晕啊!

楼主:
我申请加入群了....有截图会好些...

楼主:
群里面真安静..都在忙吧,晚上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