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wap

楼主(2009-06-17):
在进行元件类型编辑时,在gates选项卡下,有一个swap项。查了一下,swap是指在pcb设计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对元件的两个管脚进行互换以方便布线。但是swap在什么情况下取0,什么情况下取1,2....呢?

网友:
0表示不能swap 1~99表示可以在同样的数值之间swap

楼主:
呜呜,没听懂

网友:
打开Logic的帮助文件 搜素swap pin

网友(2010-02-04):
"对元件的两个管脚进行互换以方便布线"是什么意思呢? 互换什么?为什么要互换?怎么互换?

网友:
刚才我自己想了一下,不知道pin swap是不是这个意思:

  在原理图设计时,有的管脚之间的连线是可以互换的(比如FPGA里数据信号A0~A7),为了布局布线方便,设置了pin swap功能。
   根据上面的推测,pin swap应该分组。怎么分组呢?

网友A:
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ic是与门,那么a,和b是可以互换的,所以我们把a和b设为1,这样在布线时可以交换,再例如有个2与门,假设1脚是a1,2脚是b1,3脚是y1,4脚是a2,5脚是b2,6脚是y2,那我们可以把1,2脚射为1,3脚设为0,4,5脚设为2,6设为0

网友(2010-04-09):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为什么a2、b2要设为2呢,还是设为1就不行了是不是呀?

网友(2013-07-29):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ic是与门,那么a,和b是可以互换的,所以我们把a和b设为1,这样在布线时可以交换,再例 ...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