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 Summer网络表的疑问

楼主(2009-06-18):
小弟在第一次画完原理图后,直接Updata到PCB中,没有任何报错....

但在改了一下原理图后,就出现下面的报错现象...检查PCB(还未布线),发觉金手指背面的飞线缺失(之前是连上的)...

我在改动原理图的时候并未改动金手指、和金手指连接的器件,发生这种现象的确很奇怪...

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没有对应。
估计是原理图用1、2、3、4命名,而pcb则用ad1、2、3

楼主:
先谢谢pkkong的回答...

但事实上原理图也是用AD1、AD2、AD3...命名的....

而且补充一下,A面(背面)并不是所用的PIN都没有飞线,而是AD26后开始没有飞线...

网友:
你修改原理图后有几张图?!要是多张的话应该是他导网络表的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我修改后,原理图也只有一张....这问题到目前也没用解决...纳闷啊!!

楼主(2009-07-23):
这个问题还没有高手解答一下吗?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