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建议版主,把这个论坛名字改成altium designer。

楼主(2009-06-18):
99se已经是10年前的产品,目前的ad功能强大,足能比美cadencepads。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在许多方面可以看出来cadence的16.2是学习ad的。

网友:
protel 是个经典版本啊!!!!

网友:
感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AD确实比99强很多,操作也更人性化。AD及99的一些界面和理念,现在被一些其它软件采用,比如滚轮缩放,显示焊盘号,3D。建议新学的就不要再学99还是直接上AD

网友:
99se已经是10年前的产品,目前的ad功能强大,足能比美cadence和pads。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在许多方面可以看出来cadence的16.2是学习ad的。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软件都是互相学习的,有些功能AD的还是和candence差的多那!最主要的是AD要做好他的覆铜和泪滴的处理,否则做大的多层的板子得把机子累死, 画板的人急死!

网友:
在AD里若想大量覆铜不卡电脑,除了硬件配置要好,还有个方法,使用AD的方式而不是99的方式覆铜,除此之外还要善用覆铜管理器。方法适当覆铜不会卡机

AD默认的99一样的覆铜方式是可能拖速度,但是这种方式也有灵活的一面,覆铜可以和连线相互转换,可以像线一样编辑修改

网友:
在AD里若想大量覆铜不卡电脑,除了硬件配置要好,还有个方法,使用AD的方式而不是99的方式覆铜,除此之外还要善用覆铜管理器。方法适当覆铜不会卡机

AD默认的99一样的覆铜方式是可能拖速度,但是这种方式也有灵活 ...
引用 网友B:
硬件多好都没用的,硬件好点速度是有点提高,但是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敖腾公司在软件上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网友:
ALTIUM能改当然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

这里提一个现有解决思路:PADS每次打开文件,覆铜都看不到了。但是这是正常的。AD也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
没有关系的,有些功能还是99SE好用一些,为什么99SE好的功能不能引用到AD里面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re:cadence的泪滴bug才让人不能接受呢!cadence的覆铜也不能用热焊盘,也是严重bug。

相反,ad6的覆铜有3中模式,你不要用99se的模式试试看。还有现在的覆铜管理器你用用,不知道多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99se有的功能,ad6没有。如果没有了,肯定有替代功能。这个我敢打赌。

网友:
难道产品升级了我们就能忘了“老祖宗”了???

网友(2009-08-22):
看到各位这么说AD,我还真想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