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助

楼主(2009-06-18):
在pcb editor做封装的时候添加pin,也就是焊盘的时候在browser pin 时无法预览,是我的软件问题吗?用的是16.2版本,使用该软件的朋友能否看看,还有,在做板框类型的symbol的时候无法修改rout keep in和keepout,只能修改板框,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改rout keep in /keep out等,在做封装的时候添加了多余的pin怎么删掉?我怎么删也删不掉a!

楼主:
如下图,添加pin时无法预览,但是选择文本可以看见信息!

楼主:
如下图,三条线分别是outline  rout keepin 和package keepin ,无法修改rout keepin和package keepin,只能移动,不能更改外形,难道要重新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