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2009-06-18):
如附件所示,这个芯片的封装怎么做。哪位大哥帮下忙。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
就是附件里的DATASHEET,那个芯片的PCB封装不会做。因为那个焊盘有点奇怪。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也可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5 A  @; a7 G( B2 i这个封装不难做的,主要是异形焊盘,先设定一个普通焊盘,比如方形的,再画一个敷铜,然后将敷铜与焊盘拼合成一个焊盘就行了

网友:
有谁会做这种邦定封装啊!ST7066;ST7065

网友:
4楼说得对

网友(2009-07-20):
只能像4楼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