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导出gerber文件疑问

楼主(2009-06-18):
protel导出gerber文件时, format格式选择: 4:2, 4:3, 4:4, pads导出gerber文件的格式是RS274X, RS274D,
4:2, 4:3, 4:4格式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一种比例的精确度!通常使用4:3

网友(2009-08-11):
对,楼上说的没错,PADS常用RS-274X

网友(2011-05-13):
通常使用2:5
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2011-06-15):
2:5代表精度,2代表精确到小数点前2位,5代表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