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将元件库与之相联

楼主(2009-06-18):
如题:在allegro中如何将元件库与之相联,谢谢大侠们的帮助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同问,不过我现在还连怎么建焊盘都不知道

网友:
可以把问题说得再具体点,大家 看了也更明白啊
如果你的意思是把多个元件库合成一个统一的元件库的话,我想用COPY命令应该就能完成这个动作了。

楼主:
我想问的是,我以将零件的封装做好了,存在了一个固定的文件夹中,必需在ALLEGRO中有相应的设置,要不然网表无法导入,这个设置怎么弄

网友A:
1.setup--->user preference
2.在Config_paths的devpath里加入你devices所在的文件夹,在Design_paths的padpath里加入pads所在的文件夹,psmpath里加如symbols所在的文件夹
3.Apply

楼主: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
1.setup--->user preference
2.在Config_paths的devpath里加入你devices所在的文件夹,在Design_paths的padpath里加入pads所在的文件夹,psmpath里加如symbols所在的文件夹
3.Apply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