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于EE2007.5能否装在一台机器上?

楼主(2009-06-19):
    如题!

网友:
    我安装了,现在出现说找不到定位什么DLL 的 .

楼主:
    搞定了,从新执行configurator.exe

网友:
    楼上的,你能不能说详细点儿啊,我装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啊

网友(2011-01-18):
    可以装在一台电脑上啊!

网友:
    configurator.exe ,每次都要这样来切换二个版本吗

网友:
    是的  好像07.7就不需要每次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