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LTIUM Designer 使用问题。

楼主(2009-06-19):
1.请问 altium Designer 中如何把 所有 TEXT 全部去掉? 就是在 TOP OVERLAY 的 TEXT 但是不要去掉封装的外框。所以不能直接隐藏 TOP OVERLAY
2.如何选择器件后移动中让器件粘在 指针上,就是当我左键松开的情况下。就是 pads 具有的功能,我觉得这个软件应该也可以的,不知道如何操作。
谢谢!

网友:
1 你说的TEXT是哪里的?直接加的还是原器件的?!要是原器件的你可以用隐藏!
2 移动的时候他就是和鼠标一起运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