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我传个八层板上来瞧瞧哦

楼主(2009-06-19):
大家要不要我传个八层板上来瞧瞧哦  如果需要的就回个贴 需要我在传上来

[local]1[/local]

  8层板已经传上来了  附件在下面的回复当中 请去查看     可以相互学习下  用的是pads 2005的  软件

此版仅供参考

网友:
传上来参考参考,但最好是你自己画的

网友:
见识一下,速度传上来呀

网友:
看看,最好规则不要删掉

网友:
你钓大家的味口。

楼主:
好吧 既然大家要我传上来我就传上来吧

楼主:
请看看吧  以上的附件是8层板  是PADS 2005 的软件

楼主:
5# jan1024    8层板已经传上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8层板已经传上来了  可以去看看

楼主:
6# biershuai 8层板已经传上来了  可以去看看

网友:
请问LZ为什么有些信号在过孔的位置每一层都用地包一下?这样做对那一方面有好处啊?

楼主:
请问LZ为什么有些信号在过孔的位置每一层都用地包一下?这样做对那一方面有好处啊?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些都是重要的信号线  用地包起来 有助于屏蔽外线的干扰  就拿一个耳机来说 如果 不用地包起来  做到上下左右包地  有可能无法正常接听到

网友:
這是不是手機版?

為什麼不加電源層?
地孔都打到晶振上了.
應該要預留鐵殼,屏蔽干擾吧...

网友:
Sorry
地孔都打到晶振上了
沒看出打的是盲埋孔!~~

网友:
传吧 ,让大家长长见识!

网友:
看看!请问楼主的板子量产没有?

网友:
请问这样的板子打样大概多少钱?

楼主:
看看!请问楼主的板子量产没有?
引用 网友C:

 问这个干什么呢

网友:
多谢了哈,是不是你自己画的哟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电源为什么有的一个PIN走一根线呢~~请教`!!
引用 网友D:

我们采用电源线走线方式的 星型走线方式  由一点向多源头分支    每个支路都需要从总出发点拉出一条线出去  列入 射频  音频  BB  LCM    等等

网友(2009-07-20):
见识了。是不是只要做了4mil/11mil的盲孔就不管数目,随便你打到那个位置都是不算费用的?这样的板子打一次样需要多少米米哦?

网友:
在那里,我这么看不到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慷慨   学习了

网友:
让我们学习下吧

网友:
lz用了多长时间画的?
怎么在pads下看pcb信息,例如一共有几个元件,几个via,几个net之类的

网友:
很少見到展訊的PCB,學習了
谢谢楼主

网友:
    LZ真厉害。看得我头晕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有什么高招。

网友:
楼主最好是把原理图也发上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楼主最好是把原理图也发上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们自己去琢磨琢磨 原理图是不能传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