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筒设计(纯属娱乐)

楼主(2009-06-19):
无聊中,做了一个手电筒大家看一下^_^
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网上添功能吧!

例如:调节亮度。加入指纹识别,加入温度感应等。。。。。。。。。。。争取将这个电筒改版成超级无敌手电筒。
(也可以加太阳能IC。。星哥007里面的那个手电筒、、、、、)
就当做一个游戏^_^大家一起来吧。
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些好的IC我慢慢往里面加^_^

楼主:
初步打算再加一个电感线圈,再加一个充电电路,然后晃啊晃的就有点了^_^。

网友:
再给你推荐一个功能
加一个摩尔斯码编码功能

网友:
太多功能没有必要,当然玩玩是可以啦。
我个人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手电筒:太阳能的,白天吸收太阳光能,晚上就可以用了;如果连续下雨,太阳光能不充分,那如果有储能的就好了;指纹识别,防盗,如果被别人偷走了,那我这边可以遥控,按一下那边就可以点伤小偷,哈哈。晚上看书的时候能像台灯那样不用我手拿。有点异想天开。
楼主能做不?可以满足某些市场要求。。。。。。

楼主:
如果要是加入太阳能,那么充电IC就应该选择一个允许电压范围比较大的芯片。。。。。。我有时间找一下
另外太阳能光板也得好好选择选择一个面积小不易挂伤的,呵呵我在选件。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混合动力”的,
如果不计成本那么充电的方式应该有:
1、太阳能(那么这款IC的充电电压允许范围就应该广一些)
2、很大的电感线圈,中间一个磁铁来回晃动或者用一个手按的电机外面有买这样的刮胡子刀)同样要求跟太阳能一样。
3、可以使用电脑USB充电等等呵呵。

网友:
太阳能这方面记得一次NS的介绍说有一款DCDC支持最低0.2V的输入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种可以用手一按一按的电筒,不用充电,不用电池,感觉很实用,是纯机械式的

网友:
做出来让大家都看看,再就是指纹识别模块没接触过,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2009-08-06):
功能呢?比如说SOS,暴闪,报警什么的,再就是这样的LED灯显的多小家子气啊不是?至少也得搞个5W的嘛,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