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什么好工具或者skill可以快速生成指定大小的椭圆焊盘?

楼主(2009-06-19):
    有没什么好工具或者skill可以快速生成指定大小的椭圆焊盘?

    allegro自动封装生成器只能生成圆形的焊盘

    椭圆的焊盘如何生成呢?

    加上热焊盘与反焊盘等

楼主:
    那个上面目前好像没有吧
    我用的就是那上面的自动封装生成器0.08

网友(2010-03-17):
    很简单的,用skill写一个文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