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元件属性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9-06-20):
请教高人,PCB里元件的属性可以隐藏或删除吗?
1.如果要隐藏,请指点有多少种方法?每种方法的步骤是
2.删除,可以真正删除吗?别人用什么方法也不能恢复看见。
   如果可以,请指点。感谢。
3.上传一个PCB,帮忙看看是不是属性被隐藏还是删除了?
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一点,主要是隐藏和删除元件属性里的VALUE

网友:
我觉得这个要在原理图里面去设了,设好后再重新导入才可以的。

网友:
你的属性指的是值(VALUE)吧,
  值一直都没有,你想删都没得删。

楼主:
是没有。。。。
我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快速把所有元件的VALUE全部删除??

网友:
在ECO模式下就可以修改和删除了

网友:
是没有。。。。
我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快速把所有元件的VALUE全部删除??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上传的文件就没有VALUE
要想删除。 先要显示出来吧。显示出来才可以选中,才能删除。
   全部删除。快捷方法
CTRL+ALT +F/选择NOTHING/钩选Labels.然后框选,直接DELETE

网友:
毒女,你害人啊你,这个把元件标号都删了

网友:
毒女,你害人啊你,这个把元件标号都删了
引用 网友B:

元件标号可以影藏颜色嘛,于是你就选不到了。 我还在想,好好的一个板,为什么要删值?

网友B:
元件标号可以影藏颜色嘛,于是你就选不到了。 我还在想,好好的一个板,为什么要删值?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吃饱了没事干,哈哈

楼主:
是让别人不好抄袭了。。。。

还有删网络的呢。。。

网友:
是让别人不好抄袭了。。。。

还有删网络的呢。。。
引用 网友A:

 做的是什么板,搞这么神秘。删网络不用,你直接在PCB里COPY的话,网络自动变了,

网友:
选择label,删除。不过,这里显示的不是位号,而是value。(双击位号,在显示的那一项中选择Value)

楼主:
楼上的方法也只能算是隐藏。。。

网友:
嗯,也是暂时的看不见。最好还是在原理图中删除后同步PCB。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快速的把所有元件的属性VALUE全部删除呀。。。就是打开元件的属性也看不到VALUE。。像我传上来的那PCB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