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gps模块天线部分的走线有问题吗

楼主(2009-06-20):
用的是u-blox的模块,这个天线做了50欧姆阻抗匹配的。走线宽度是60mil。接地铜和走线间距20mil。板子厚度1.2mm。

网友:
能不能在图上标示下,看不太清楚

楼主:
就那个走线粗的部分就是做的阻抗匹配了。

网友:
GPS天线部分应该多打点地孔,另外,在天线走线的相邻两层挖空

楼主:
我这个是双层板。

网友:
不放心的话,线宽可以通过APPCAD算下,间距我们一般做比较大,1MM以上

楼主:
我是用appcad算的。板厚1.2mm。关键是过孔位置是不是合适的。

网友(2012-12-29):
4层板 0.2mm层间距 走15mil 间距15mil OK?

网友:
同一面的地和信号线的距离要大于信号线到参考层面的距离哦,否则会影响其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