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布局

楼主(2009-06-21):
请问pads2007在布局时怎么才能让其中一个功能块的元件在指定的框内自动布局呢?

网友:
在原理图中选中。。再换到PADS

网友(2009-08-12):
好像不行吧,

网友:
交互布局,选中原理图器件,pcb封装会高亮

楼主:
整个板自动布局在这里可以弄.                             要指定某些元件在板框内的一小块空间里自动布局就不知怎样设置了

网友(2009-10-01):
我建议你利用Reuse 这个功能应该可以了,

网友:
自动布局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