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这样的配置能顺利跑Altium Designer Writer吗?

楼主(2009-06-21):
处理器、操作系统和内存
安装的操作系统

FreeDOS

处理器类型
英特尔® 奔腾® 双核移动处理器 T4200
• 2.0GHz, 1MB 二级高速缓存, 800MHz FSB

标配内存

1024MB
内存类型

DDR2 800MHz
内存布局
(1 x 1024 MB)
最大内存

最大支持 8 GB DDR2 内存

系统特性
内置驱动器

250GB
硬盘驱动器速度

5400 rpm

光驱类型

双层 8 倍速支持LightScribe 盘面光刻技术的 SuperMulti DVD±RW 光驱
盘面光刻
采用 Lightscribe 盘面光刻技术
显示屏尺寸
采用(HP BrightView)高亮屏技术的14.1英寸 WXGA宽显示屏
显示屏分辨率
1280 x 800
图形子系统名
NVIDIA GeForce G 103M
视频 RAM
512 MB 独立内存
外置 I/O 端口
3 个 USB 2.0 端口、1 个 HDMI 端口、1 个 VGA 端口、1 个 RJ-45 接口、1 个立体声耳机输出插孔、1 个麦克风输入插孔
扬声器和麦克风
Altec Lansing® 奥特蓝星高品质扬声器
Webcam
带集成麦克风的 Webcam 摄像头

网络接口
集成 10/100/1000 千兆以太网局域网(RJ-45 连接器)
无线技术
无线局域网 802.11b/g

小弟最近打算入手本本,平时会用altium Designer做下layout...但对计算机硬件实在不了解啊,之前用的台机还是三年前配的,台机显卡是蓝宝石X800GTO 128M 256bit 黄金版 ,CPU 是 AMD 速龙 3000+ 跑AD基本就没问题...

偶不玩游戏,常用的设计软件就数AD最耗资源了吧(QuartusII 9.1/orcad 16.2 貌似对显卡要求不高,pads2009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接触)...

所以来向资深筒子请教了!

热心回答或者有用的回答,小弟都会给予评分(本来想悬赏威望的,但不会弄~见笑了)

网友:
可以的!我的刚刚被盗的那个本本,和你的这个配置差不多!跑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要是钱富裕可以再加条内存!不知道你的显卡是什么牌子的,我的那个是ATI1350

     我跑的是sum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用NVIDIA的显卡吗?版主好可怜,我以前的本本也被盗过,还只用了一个月。

网友:
可以的话,把内存加到2g。
推荐用独立显卡的本本。
这个主要是为了适应未来发展。

楼主:
可以的!我的刚刚被盗的那个本本,和你的这个配置差不多!跑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要是钱富裕可以再加条内存!不知道你的显卡是什么牌子的,我的那个是ATI1350

     我跑的是sum
引用 网友A:

我上网查了下,版主您的 ATI X1350  显存位宽 128bit , 但我在一楼上面贴的那款 GeForce 103M (百度里说相当GeForce 9200M GS)显存位宽是 64bit的哦...这样也可以? (貌似说独显最重要的是显存位宽,当显存超过显存位宽两倍时候就失去意义了)

另外再汗一个,ATI 和NVDIA的位宽算法是一样吗?

还有楼上那位仁兄,今天我的评分用完了,迟些日子再补上吧...内存是要加的....

刚工作不久没米的人,得精打细算啊! ....

楼主:
再补充一下,我一般用Altium Designer Writer 做的板子有4~8层不等,最多管脚的器件大概500左右吧...

网友:
    4层板还可以,8层......

网友:
    要发悬赏只需这样,将鼠标放到发帖两个字上,下面会出现发布悬赏几个字,点一下就可以发了:

网友:
    不过要进入版块里面才可以,如果在下面这个页面下就不能发布悬赏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好像现在改不了....

网友:
    内存小了点。

建议用8G

网友:
    这样的配置其实很好了,上面说什么8层板不行(7L),8G内存的(11L),明显乱说的。
    我现在公司用机时amd3800+独显+2g内存。别说8层板,12层都画过。一点不觉得慢。
    我现在家用的奔腾四的笔记本,独显,1g ddr1。跑Winter 09 ,也不觉得特别慢。

楼主:
    看来显卡是关键...小弟上周用过一台集成显卡X3100的联想本,结果一开PCB就'蓝屏的钙、好喝的钙'...

网友:
    所以我一开始就推荐独显!内存2g足够,1g够用。cpu双核也没什么用,因为ad6最多也就用掉一个核。

网友:
    内存小了点。

    建议用8G
引用 网友C:

 替人放血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