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越新运行起来电脑就越来越慢,屏幕都快不能动了

楼主(2009-06-21):
AD越新运行起来电脑就越来越慢,屏幕都快不能动了,而且内存越用越多。allorg的占内存很少。那天能像ALLERGO好用就好了。不要那么花俏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版本啊?!  画的几层板子? 把在线DRC关掉 不要先覆铜或是加泪滴

网友:
allegro用16.2你试试。现在设计的软件,当然按照今天主流机器的配置设计!

ad6运行起来却是比allegro慢些。不过人是灵活的,上面朋友说的几个方法都是解决办法。
还有,如果你想看不支持dx9以上,最好把dx模式关掉。在线drc别全关,留下常用几个。覆铜可以选择其他模式,不要用99se那种模式了。如果Winter以后版本,建议用覆铜管理器。
我曾经用amd的2800+ 512内存用了ad6 将近2年,觉得还可以接受。现在换好机器跑,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
打开你的项目所在的文件夹,把一些临时文件和日志文件删除即可恢复速度。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用AD6,用起来是有点慢!

网友:
为了用上AD9,配了台新电脑,想一想,内存还是用8G的保险.

网友:
为了用上AD9,配了台新电脑,想一想,内存还是用8G的保险.
引用 网友A:
但是AD运行的时候你检测内存他的占用并不大的啊!!主要是CPU一下就到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