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ADS Layout中如何修改元件的位号

楼主(2009-06-22):
正在弄的一块四层板,由于不是自己从logic或其它软件导的网络表.所以不知道它是不是和原理图完全对应上的.现在要在layout中修改这块板,这样就和原理图完全没有关系了.但是我发现在layout的ECO中不能修改元件的位号(由于一些原因我必须得修改一些位号).不知是我没找对地方还是在layout中的确不能修改它(想想应该不会吧?)但是感觉的确比较麻烦.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楼主:
无意中看到本论坛中的一个贴,知道如何修改了.原来ECO工具栏上是有一个修改元件的图标的.

网友:
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就在最近处。

网友(2009-07-28):
我想在每个位号前面加个前缀的话,该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