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9-06-22):
如题,orcad安装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把pads卸载掉,然后才可以安装成功???

网友:
不影响,我是两个一起用的。

楼主:
我知道可以两个一起用,
我是说安装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先安装ORCAD。才可以。。。
因为我是先安装的PADS,所以现在按照别人可行的安装方法也没办法装好。。。

网友:
先装ORCAD再装PADS,应该没问题,倒过来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都是先装pads,再装orcad,倒过来装。orcad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