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如何显示元件值

楼主(2009-06-22):
pads PCB里如何显示元件值,还有就是在LOGIC里输出BOM格式怎么为Excle格式。请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
1. 双击位号,第一项下拉菜单中选择Value。
2. 保存BOM时将文件后缀改为.xls。

楼主:
显示元件值时, 双击位号第一项下拉菜单中选择Value,那样只会把位号隐藏了,而元件值还是没有显示出来。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想让元件值像显示位号一样显示在PCB板上。

网友:
都没有导进去,这里面有太多这样的贴了,楼猪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谢谢提醒,但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只能一个一个去改,没有一次性改的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我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毒女的回答,还不如不回。嘿嘿

楼主:
那也是一片好心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你!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我谢大家的支持。
引用 网友A:

=========================
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就是颜色设置的问题, 11# pad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