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破解的問題?

楼主(2009-06-22):
被鎖住加了密碼,有沒有辦法破解它?

网友:
點選file/properties, 把視窗內的lock database取消, 或者可以解決, 不過最好做一下database check

楼主:
要密碼,想在沒密碼的情況下延用這個文件

网友:
F哥,这个不太可能吧。

网友:
用ultra edit打开*.brd 文件,16进制方式,跳到改文件的尾部(上下都找找看),查看右边ASCII部分,找到关键字enabled, 两个符号'|‘之间的就是密码。allegro加密功能做得很弱,就是用明码表达的。

楼主:
F哥,这个不太可能吧。
引用 网友A: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你看楼下的

楼主:
用ultra edit打开*.brd 文件,16进制方式,跳到改文件的尾部(上下都找找看),查看右边ASCII部分,找到关键字enabled, 两个符号'|‘之间的就是密码。allegro加密功能做得很弱,就是用明码表达的。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多谢!

网友:
多谢. 备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