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分层

楼主(2009-06-22):
请问一下,如果画双面板的话,怎么来定义层呢?地层和电源层是在同一层还是分开?是在顶层还是地层啊?

网友:
双面板没画过,好像难度有点高

楼主:
大家都说说~~~

网友:
我是两面铺地,电源用粗线连起来!

楼主:
我用的是mentor,在设置参数中有plane选项卡,需要指明哪一层需要覆铜,有signal和plane选择。ls意思是不是两层都要覆铜,都要选plane呢,还有需要将GND或VCC分配到某一覆铜层,那如果两面都铺地的话,是不是两层的网络都是GND呢?望前辈指教。

网友:
双面板我不设置成plane,线布好线后直接画一个plane shape然后分配成gnd就可以了!分配成plane好像就不能布线了,plane好像是保护地层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
那就是说都设置为signal吗?然后布局布线,其中电源用粗线连接,GND也是,最后把两层中所有的GND网络用
plane shape包围起来就可以了吗?电源不需要覆铜是吗?覆铜只是覆地网路就可以了吗?

网友:
gun就不连了,最后画个plane shape 然后指定gud网络就自动把gun连起来了

网友(2009-08-17):
我是两面铺地,电源用粗线连起来!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网友B(2011-09-05):
想请问一下,mentor中怎么把器件放到底层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mentor中怎么把器件放到底层中去?

选中器件,按F5

网友:
谢谢,呵呵,总算把板子layout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