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面板分层问题

楼主(2009-06-22):
请问一下,如果画双面板的话,怎么来定义层呢?地层和电源层是在同一层还是分开?是在顶层还是地层啊?

楼主:
帮帮忙吧~~

网友:
"双面板分层“ 没听说过   我认为不需要分层吧  双面板肯定要打过孔的

网友:
不需要分层,只需要将电源处理好之后,然后再两面铺地。

网友:
双面板,我一般先走地和电源,再布重要信号线,再走一般的线,最后铺地。

网友:
不需要分层,两面都铺地,电源就走粗点的线

楼主:
那顶层和底层都定义成什么呢,信号层吗?我用的是mentor,需要设置两层的层面描述,有signal和plane选择。

楼主:
我用的是mentor,在设置参数中有plane选项卡,需要指明哪一层需要覆铜,有signal和plane选择。ls意思是不是两层都要覆铜,都要选plane呢,还有需要将GND或VCC分配到某一覆铜层,那如果两面都铺地的话,是不是两层的网络都是GND呢?望前辈指教。

网友:
布好线后直接在双面都画个shape就可以了

网友:
双面板分TOP和BOTTOM层,都应该是SIGNAL层,画好了信号和电源,大片的铺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