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问题

楼主(2009-06-22):
    近日在lay一个MP4的板,因靠近耳机座那边有DCV(DCV部分与audio部分走线太近),这样可能会造成音频的回流路径被干扰到,导致audio peRFormance差,为得到更好的audio性能,但目前整个板子已经完成placement已无法更改,原厂工程师建议将AGND和DGND分开,做过的大虾可否提供点建议,怎么进行分割,分割后以单点0欧姆电阻连接吗?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谢谢了!

楼主:
    自已顶,别沉下去了。

网友:
    分割线以数字和模拟器件的布局为分隔。

模拟地的区域不要含有数字区域的元器件。

    利用电阻或磁珠均可实现单点连接。

两个区域的地线在空间上不要相混,尽量加大线性电路的接地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