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问题,大侠帮忙啊!

楼主(2009-06-22):
刚开始做了块板子,SDRAM用的是三星的,型号为K4S511632D-UC75,用了四颗(位宽为64bit);后来,布了另外一块板子,用了2片SDRAM(将位宽改为32bit),型号为MT48LC16M16A2BG-75 IT,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用仿真器一步一步运行是可以的,SDRAM可以正常读写、操作、加载,但是全速运行就不行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急啊!!希望各位大侠帮忙!

备注:总线是66Mhz的,另外,布线我个人感觉很工整,并且还做了等长,可以排除是PCB的原因。

网友:
降低处理器速度试下!

          怀疑还是你布线的问题看看地址线线长!没有芯片资料吗?你可以看看他的LAYOUT指导!

网友:
K4S511632D-UC75

我们都跑160M以上,你66M都不行,肯定不是PC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