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几个有关PCB的问题

楼主(2009-06-23):
1:PCB走线拐角时出现的方框是什么意思?
2:请问在布好线之后能不能对元件的焊盘进行修改?
3:修改已布好的PCB时,如更换封装,如何直接在PCB上调用而不用在原理图中修改后导入?

  先就这几个问题 ,麻烦各位大佬帮帮忙  谢谢先!

网友:
1,options->show guard band选项取消就可以了
2,能
3,ECO模式下的change part 或edit decal

楼主:
1,options->show guard band选项取消就可以了
2,能
3,ECO模式下的change part 或edit decal
引用 网友A:

多谢jimmy百忙中回答小弟的问题  ,其中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我提问有歧义, 先贴个图 看看    中间宽走线拐角处的正方形方框 , 这个是不是走线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