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在线等答案!!我明明铺了铜,出gerber的时候却说没有铜!!

楼主(2009-06-23):
我都铺了铜的,在出gerber时却说unflooded copper pour POR5013765 (-211.5,-540.5 L8) exists on layer 8-continue plot Y/N?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然后呢,铺铜吗?我都铺了铜了但是出gerber时还是那样说。而且只有第八层会这样,其它层却不会

网友:
要是不保密就发过来给你看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8层敷铜附近有没有错误

楼主:
没有哦 连接性和间距性都没有错误,然后用cam来看gerber时又发现第八层上有铜的,很奇怪啊

网友:
想不通了

网友:
unflooded copper pour POR5013765 (-211.5,-540.5 L8) exists on layer 8-continue plot Y/N
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可能选了N所以没有.

网友:
没有哦 连接性和间距性都没有错误,然后用cam来看gerber时又发现第八层上有铜的,很奇怪啊
引用 楼主:

不奇怪,是你设计不规范
8层,,你多画了一快铜皮。空着了,删了再铺。

楼主:
哦 难道是单极天线处我给补了一块铜皮,然后全层挖空了,没铺到所以会这样?我试试看,真是高人啊!

楼主:
但是我删了后还是有耶 郁闷

网友:
但是我删了后还是有耶 郁闷
引用 楼主:

 说明,你画的还有很多空的铜皮框,

有个笨办法,全部删了铜皮,好好的铺一下。

楼主:
哦 我再试试

楼主:
我终于找到那个元凶了,谢谢毒女!

网友:
我终于找到那个元凶了,谢谢毒女!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还不分享下经验

   8K7,

楼主:
经验就是你所说的啊
我活了一块铜皮,地的,在BGA中心,然后用BGA又画了keepout,到铺铜的时候那块铜皮铺不上铜,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产生。

网友:
13# 毒女 的确够笨的方法 但是是最实用的

网友(2010-02-06):
您好,我遇到相同的问题,您可以把您的详细原因,告诉我一下嘛?谢谢
haining.qin@changhong.com

网友(2010-06-20):
哦  我的这个问题解决了O(∩_∩)O哈哈~

网友:
毒女太猛了
应该叫猛女

网友(2011-06-14):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如果你在bga 上画了keepout ,但是你其中画了一块gnd的copper ,如果在这copper上没有打孔或者走线连到主地是会有连接性错误的,你提示没有连接性错误说明你那块copper肯定连到主地了。但是这样的话怎么提示没有铺铜进去呢,我这铜是画上去的,能解释下不?

网友(2011-10-02):
引用 楼主:
我终于找到那个元凶了,谢谢毒女!

    我想请教一下,我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提示是在layer1,layer1是指top层吗,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期待你的解答,谢啦!

网友:
    唉,看不懂

网友(2021-08-13):
引用 楼主:
我终于找到那个元凶了,谢谢毒女!

什么原因,能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