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添加自由过孔啊?

楼主(2009-06-23):
在画板时,会经常遇到将top层和bottom层的地通过过孔连在一起,以前用过candance layout plus,有自动放置自由过孔,但不知道allegro可不可以。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是双击打孔

网友:
    复制
呵呵
我也是别人教我的

网友:
    不过很好用的

楼主:
    复制 的话,会不会出现导致过孔打到走线上去,或其他焊盘上去?

网友:
    复制你不放在线上还有焊盘上就可以了呀

网友:
    setup/constraints/set values/name  选择你需要的过孔,走线时双击即可!如果没有你需要的,可以自己建一个!

网友:
    在env文件中加入“funckey v ‘add connect;pick_origin;pick rel grid 0 0;pop bbdrill;done’ ”
    網上有介紹

网友(2009-08-17):
    呵呵,学习中啊
    我以前都是自己做一个元件来作为自由过孔呢,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这样推挤时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