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6-23):
我用AD8打开Proter 99制作的PCB板后,按快捷键SA全选,即出现错误通知,且有的元件及导线选上有的没选上,DXP制作的PCB打开后无此问题,请教原因?

网友:
你用全选能不能选上? 不要用快捷键!还有是不是在英文输入状态

楼主:
用鼠标画一方框可以全选,但是用菜单e-s-a就不行,即出现错误通知,且有的没选上有的选上。界面完全英文。

楼主:
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