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添加元器件!

楼主(2009-06-23):
allegro 软件:PCB Layout好后,要加入元器件,如何加入,如何改元器件名称,如何加网络,谢谢大家!

网友:
[Place]/[manul],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Advanced】栏,勾选其中的【library】选项,然后就可以选择元件库中已有的任何元件。要该元件名的话,在【Logic】菜单下,叫Assign Ref吧(我这没装cadence,你找一找),修改网络的话在【Logic】/【net Logic】里修改。

楼主:
不能Assign Ref呀!?

网友:
我也改不了名字呢!

网友:
建议 修改原理图 import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