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下面重新标号的两种办法。

楼主(2009-06-23):
听说有朋友对这个功能迷惑,特说明一下。

第一种处理方法,增加器件都用“?”表示,,如“U?”。没改动的不能动。这样,重新编号,把“?”的重新编。这个方法相信大部分朋友都知道。
他的缺点是,改版的时候,往往增删不少器件,这样的话器件有可能不连续。

第二种办法就是为解决第一种办法不足而产生的,相信很多人不知道。先把增加的器件按第一种方法编号,这个时候器件并不连续。
接着就是重点了:在pcb里面的project-》comments links,把pcb和原理图对应起来,也就是把pcb和sch内的元件做个对应关系,一般点击左下的“add pairs by ”即可。做了这一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随便的重新把原理图元件编号了。这样update到pcb就绝不会乱。
说说原理,原因就是以前pcb和sch的对应是根据标号,标号当然不能乱来了。AD6下面可以不用这样,每个元件都增加了一个属性unique id。这个就是第二种方法对应的依据。

顺便说说,project-》comments links是非常有用的,FPGA的自动交互引脚功能这是关键的一步。

网友:
LZ讲的也一蛮实用。

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增加的器件不与原版的器件重名,如增加后缀,电阻为RA**,电容为CA**

楼主:
个人认为,楼上朋友方法可行,但是不便于规范化。
特别是当别人需要调用你的子图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不统一。或者说一个板改3、5次,那就更乱了。

网友:
PCB重新标注,反向更新到原理图也是这个过程。但是最自行器件连接时把原理图的ID更新一下。这样更不容易出错!方法是:
先确认一下SCH符号和封装两者的Designators是否都是对应的。然后SCH界面中的Tools » Convert » Reset Component Unique IDs,到PCB界面中的Project » component Links,左一是SCH符号(整个项目中的SCH元件,数量会大于等于左二栏中的),左二是封装(只显示当前PCB中的元件),右侧的就是已经UID对应好的。双击左侧栏中某个元件,会将选中的一对元件放置到右侧栏;双击右侧栏中元件,会解除对应。下面有个类似过滤器的东西将符合规则一组东西放置到右侧栏中,Perform Updata后就会将新加入右侧栏中的UID对应好,或者将新移出右侧栏中的器件解除UID对应关系。
UID对应好以后,更改PCB上面的标号,可以反向更新到SCH中的。
对于一个项目只有一个PCB图的,直接在PCB中Design » Updata ××× 就可以了。
如果是一个项目中有多张原理图和多个PCB,则在一个PCB更改了标号(即Designator)后,到sch中的Tools » Back Annotate schematics,选择对应的.WAS文件,进入Annotate对话框,勾选对应的SCH文件(不勾选也没关系),Accept Changes(Create ECO),之后Validate Changes,Execute Changes,Close退出。完成

网友:
4# 吴鸣 本帖最后由 klesky 于 2009-4-16 18:49 编辑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723-1-10.html 感谢klesky 的回复,但是帖子已被压到后头了,没顶起了。

楼主:
re:吴鸣
你这个方法可行。你做法的优点是pcb看上序号很整齐。同时我觉你描述得有点复杂,只需要一个comments-》links就可以完成的功能了。

有许多人不愿意原理图序号乱七八糟的。很多人甚至是模块化的。尤其分页设计的时候。在常见的设计里面都是原理图序号整齐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