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仿真?

楼主(2009-06-23):
RT?
仿真能干啥?起啥作用滴?

最好是回答的通俗一点。

网友:
功能仿真?比如pspice就可以仿真电路的功能,看看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信号完整性仿真用来检验芯片输出的信号经过走线后有没有变形到影响接收端芯片的识别,比如高电平认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