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板框如何修改啊?

楼主(2009-06-23):
    如果要把一个矩形的板框改成有一个突起的板框,不想重画,不用autocad,要经过哪几步才能达到目的啊?

网友:
    选中右边的边框,右键,SPLIT

    再按快捷键AO,回车继续操作。

网友:
    版主
选中右边的边框,右键,SPLIT
    我的没有SPLIT,请问是不是2005版的是没有的,谢谢!!!

网友:
    PADS 2005 有,是Split,在Move 下面

网友:
    就那么几条线,等找到所谓的快捷方法,早就重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