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推挤

楼主(2009-06-24):
当走线移出了铜皮的边缘,即整条走线都不在铜皮内部的时候,想把走线重新推挤铜皮进入此shape发现怎么也推不进入,走线完全沿着铜皮的边缘走,就是没法推进入,尝试把铜皮设置成动态的开启smooth和关闭smooth都不行!改线效率好低啊!

楼主:
同样,如果走线使铜皮产生了孤岛,同样没法把走线往孤岛方向推挤,感觉孤岛的大小就已经定型了,孤单就像静态的铜皮一样,allegro这块做的好差啊,铺铜后再修改走线不就很麻烦?虽然可以通过关闭smooth,修改后再打开,那还要动态的铺铜干什么?因为动态铺铜根本没法实现全动态,并且对于上面提到的问题就算关闭smooth(动态更新铜皮)同样没有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推线时关闭OPTIONS中的BUBBLE选择

网友:
off走线自动避让

网友:
不要用推挤走线,用OFF就好了,
自己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别说人家软件不好。

楼主:
嗯!可以了,谢谢这么多好心人的回答,看的是16.01的原版教程,讲到铺铜的时候没有讲这样的操作,弄了很久没有解决,发发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