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ee2007.3 exp BOM问题

楼主(2009-06-24):
.2 的exp可以正常使用创建bom表,.3选择 “fablink xe”那个license的时候,报错:
Failed to acquire the licensed module,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feature "xefablink". license request for xefablink feature failed.
[mgls_errno=203]
这样BOM选项就是灰的,没法创建BOM表,其它功能使用都正常。用的xx文件就是这里找到的那个.3的xx文件。
才用wg没多久,大家帮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
软件没问题,你的license有问题,再新下一个

楼主:
莫名其妙的解决了。
关键是没总结出来规律,郁闷!
下了2007.5的那个xx文件,然后发现license不行,什么都打不开了。
换回去原license,就是运行那个bat文件,多运行了几次,发现exp bom的问题都解决了,很奇怪

网友:
要自己产生一个license,用里面那个我生成的是不行的!out put bom可以用啊